西门子变频器报F0022

楼主(2018-05-24):
(无正文)

楼主:
通电运行或是不运行,1分钟就会报,而后就不知道会不会报这个故障了。之前是炸过主电容,报过 过电压故障,现在就报这个故障了

楼主:
驱动模块都是好的,也能带电机运行,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也都换了,TL084c也换了,驱动光耦换了, IC板面板也都换过了,还是不行。急求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均压电阻和电容再测量一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均压电阻和电容再测量一遍吧
都拆下来测过了,都是好的

网友B(2018-11-20):
如有需要维修加V cx171 5515 2418 可以给一点维修思路!本公司专业从事变频器 伺服驱动器光栅读书头 西门子 电机 编码器 等精修 常州费克斯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齐全的测试平台
问题在检测电路上

网友C:
这个要分是偶尔还是永久故障 。
1.检查I/0模板是否插好。
2.检查IGBT是否有接地或者短路。
3.断开电动机电缆查看故障
4.假如还有较高的频率故障,就要申请维修。

网友D:
F0022这个故障,在MM4变频器,就是一个综合性的。6楼回复可见一斑。一切原因皆有可能。

网友E(2019-01-14):
我曾遇到一例,报F0022故障,查看R0026母排电压为0,费尽周折最后查到是数据丢失所致,不过我遇到的机型是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