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该可编程控制器蓝屏问题

楼主(2018-05-24):
该可编程控制器触摸屏外壳打开后可观察到类似一个国产不知名PLC与显示面板通过排线连接组成,该系统控制一个卷帘门升降,含变频器,以及吹风系统,应用于食品行业入门消毒的,该显示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蓝屏,无法控制,因与厂方存在协调问题,厂方不愿再来解决问题,距上次出现问题已过3个月,求助问题1:该设备是工控机还是PLC还是单片机;
求助问题2:出现蓝屏如何解决,造成蓝屏的可能原因;而且该蓝屏问题严重怀疑是厂方故意设置每隔一段时间蓝屏,因涉及钱的问题,

网友A:
是厂方设置的就无法恢复了,偶尔这样可能是质量问题,或接触不良,这个可以拆开看看

网友B:
看去像板式国产PLC

网友C:
基本可以扔了,重新编程了。运气好换个液晶能好

网友D:
厂家自己开发的东东;要不你就与厂家联系;
自己有能力就全换了自己重新搞;

网友E:
是不是没付完款,所以厂家不肯来了?

网友F:
怀疑类似单片机的控制器在屏里,外面的板子只是输入输出,所以最好买个logo,自己重做。或者去万能宝淘淘有没有类似产品。

网友G:
这个是文本配工控板卡吧,这个牌子没见过,根据楼主的描述,应该是这个文本出问题,建议找一下厂家协商一下,如果厂家真不管了,试一下找当地做工控的改造,单纯的开关量控制不会很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

网友D:
哈哈;没付清款就怨不得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