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4):
安川伺服电机编码器可以互换吗?

网友A:
可以,比方说x轴换y轴检测一下好坏没有问题的

网友B:
相同型号可以换,但换完后很难找到马达的原点,估计论坛会调原点的大师很少。

网友C:
编码器是增量还是绝对的,多少位的,要看清楚

网友D:
要同一型号的编码器可以互换,但是互换以后是需要对磁极调零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