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4):
因为已经开好孔了,所以只能用4P的漏电断路器,虽然会比较浪费,但没办法。只是想确认下这样用法没问题吧?

网友A:
我正常使用中

网友B:
你供电是三相还是单相?如果单相供电肯定不能用了……

网友C:
3楼说的有理,可以先做试验确认;
也就是,若是单相电源,需确认开关的操作电源是怎样的。

网友D:
我感觉是没问题的。

网友E:
能通电,但是保护不起作用

网友F:
可以用,但是接线要参考三相漏保上面的图

网友G:
可以用的,你理解他的原理你就知道

楼主:
电源是单相的

网友H:
关键看你的进户线是三相四线制380V还是单相220V,如果是单相220V就不可以这样做.....

网友I:
7楼说过:能通电,但是保护不起作用。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开关是三极,控制跳闸动作的机构是接在某一相中,而电源是单相,电源有可能并未接在控制跳闸的一相上,因此,也就不会跳闸。

但也有解决的办法,将开关进线的3根并联,这样就能保证跳闸机构始终有电。

网友J:
你要把相线接到漏电开关内部工作电源的相,还是换成单相的吧,空出的孔位用补盖盖住。

网友K:
如果是单相电源,可以考虑上端火线三个端子并联使用,下端也是火线三个端子并联使用。但额定电流翻倍了,起不到作用

网友L:
常用 断路器是可以用的,漏电断路器没这么用过。

网友M:
仔细看漏保原理图,单相系统,如果漏保系统电源供电正常(线要接对),且测的是零序电流,完全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