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调电流计算,以及电源线选择问题?

楼主(2018-05-24):
如图;分别是一台220V电压和一台380V电压的两台空调。但是
按照名牌上标注的最大输入功率计算输入电流都比标注的大,那么在选择电源线时是按照自己计算的电流大小来选择,还是按照上面标注的最大输入电流来选择电源线的大小?这两台空调分别要选择多大的电源线,需要穿墙管儿20米长。谢谢!

网友A:
当然是按照最大输入电流选择线径,13安的选2.5平方,24安的选4平方。

网友B:
当然是按照最大输入电流考虑,标准工况下,制冷/制热的电流分别是10.8A/11.3A,此时的电流纯粹是压缩机的电流(制冷/制热),而最大电流是在冬季制热时,当室外气温相当低时,仅仅依靠压缩机来制热,往往不能满足需要,有可能需要辅助电加热来弥补,电加热的功率是2100W,因此其工作电流就相当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也就是说只要按着名牌上标注的最大输入电流来选择线的大小就可以了。不用再按照最大输入功率自己计算电流来选择电源线了?

网友B:
最大输入功率=5300W,其对应的电流=5300/220=24.1A
以上计算结果与铭牌上最大输入电流一样,都是24.1A,怎么就不同呢?

网友C:
3相机用4平方毫米,单相机用6平方毫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380V电源的那个怎么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怎么计算得来的?

网友D:
名牌上都标示出来了,不用计算吧,如果你要计算电线,可以参考1平方3安的电流

网友B:
三相最大输入功率=9000W,其对应的电流=9000/(380*1.732)=13.7A
以上计算结果与铭牌(三相)上最大输入电流一样,都是13.7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名牌上都标示出来了,不用计算吧,如果你要计算电线,可以参考1平方3安的电流
你买的什么电线一平方3a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名牌上都标示出来了,不用计算吧,如果你要计算电线,可以参考1平方3安的电流
你买的什么电线,一平方3a?

网友F:
你只要按照空调标牌上的电流进行选择就OK,一般电气产品都会标输入电压、功率、电流参数的。不要联想啦.....

网友G:
需要考虑电辅热
用如果国标的4平方的线可以
6平方就更好!当然要考虑成本!

网友H:
如果是我,就按最大输入电流设置电源电缆线的截面。

网友I:
铭牌已经给出最了最大电流值,就可以参照这个最大值来选择电源线了

网友J:
按照最大输入电流选择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