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4):
维修变频器这么久了,心里有点想法,想跟大家说出来,如果有错误 或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海涵。一.通过维修变频器【维修变频器的目的】,总结经验与方法,制定维修变频器的框框与方法,以后照此维修即可。把经验与理论融合贯通,能相互印证,形成一套行之有效,战无不胜的方法,此经验将贯穿自己一生,并且适合各种行业,而不是维修多少变频器。二.维修变频器的目标,即采取一切办法,把变频器修好,故障机变无故障机。三.维修变频器的过程与特点:1.采集故障信息,极可能多 全面比如生产环境 故障符号或特点,损坏过程。。。2.根据故障特点 故障符号等原因分析故障发生的原因与故障机理。3.制定维修方案,确定维修方向,或维修切入点,采用什么维修方法【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关系到维修的成败或维修时间的长短】。4.具体维修,采用一定的维修方法,借助仪器仪表,按着一定步骤把故障找出来并排除之。
维修的两点小方法:一.寻本索源,通过测量故障电压 电阻 电流 波形,沿着电路走向,顺藤摸瓜,寻找故障原因的方法。二.画简图,即把故障部位或可能发生故障或疑似故障的位置的元器件,把其原理图画出来【测绘】,据图分析故障原因,可以很快找出故障来。三.排除法【替代法】。四.中心开花法。五.先外围后里面。

网友A:
。四.中心开花发。五.先外围后里面。具体说说啊

网友B:
最起码修变频器上来得先测下模块好坏,要是好的才敢上电。

网友C:
能够适时总结经验和方法,加深对原理和元件的理解,是很不错的。

网友D:
希望和同行好好交流

网友A:
多多总结 多多分享啊   顶楼主

网友E:
拿到一台变频器,首先修变器和医生一样:掌握第一手信息很重要。我们也属于医生,医生分为人医,兽医,电医!我们就是电医!
即然是电医生,那么首先就得理解整个变频器的原理,结构。元件。也就离不开望、闻、问、切!
问:首问变频器患者生前出现了什么代码?有什么异常声音或者有没有帽烟?好对应检测,诊断变频器的“五脏六腑”
   变频器用的是什么负载?以及工矿情况及环境。
望:看看变频器元件的表面现象,有没有异常,如进水、元件变色,炸开。等等。
闻; 闻闻变频器内部有没有异味,焦糊味。在什么部位?
切:就需要初步检查外科了:首先用万用表检测变频器的主回路的静态平衡是否正常!也就是整流桥和IGBT的正反向,以及对地等情况,是否符合正常值。若符合,就可以上电检查了。根据变频器患者家属提供的情况,分别检测故障点,如:开关电源、驱动、主板、整流桥、IGBT等等。
先表及里,好在细心,贵在分析,重在实践!
主要工具有:
万用表:最好是机械表和数字表各一块。
示波器一台
电烙铁一个(最好有个焊台)
还可以自制一些土仪器等。
如果板级维修那就要求多了,什么图纸啊,说明书啊,电路图等。板级维修就不能干别的活,坚守维修变频器,让干什么都不干。还要与变频器厂家有密切来往!元件来源。

网友F:
怎么操作,理论太多

网友G:
   谢谢楼主和6楼师傅的分享!善于总结、虚心借鉴、勤于学习,才能不断提高维修技能。

网友H:
感觉太啰啰嗦嗦

楼主:
孤芳自赏,请不要见怪,吾始终认为维修实际上是一种修炼,是一种总结提炼经验与方法的过程,提升的是能力,锻炼的是火眼金星 洞察细微的眼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敏锐 准确的判断力,极强的动手能力甚至做人得方法。他不是鱼竿和鱼钩 鱼饵,而是钓鱼的方法,它是靠心来悟的,师傅教的方法是师傅的,只有自己【悟的】才是自己的,方法包括别人的方法与自己的方法,相加 相减 相乘 相除,趋向光明。一个长不大的孩子,献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感觉太啰啰嗦嗦
   本论坛开设的本意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一个平台,也许别人的经验不够老道、不太精辟,但大家的出发点是好的,还是多给一些善意的鼓励为好。

楼主:
我觉得还是有的放矢的好,有针对性,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个好现象,畅所欲言,敞开心扉,不论大小,不论资排辈,有鼓励 有批判的学风值得提倡,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才是维修的最高的精神境界。不耻下问,不懂不装懂,勤奋好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I:
维修是经验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