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所电力变压器要没用了?有这种可能吗?

楼主(2018-05-24):
变电所电力变压器要没用了?有这种可能吗?

楼主:
我们哈尔滨就是厉害?

网友A:
哈哈;电费可能是电力局对单相及工业用电的收费单价不同成本上低一些;
但这么大功率是用什么方法实现的呢?

网友B:
又是忽悠人的。

网友C:
整一个大大的变频器?

网友D:
呵呵,吹牛不上税,供电局会给你减电费啊,别想了,永动机现在还没做出来

网友E:
估计这个不可能吧。

网友F:
一看车就不正规!

网友A:
单相AC220V供电的变频器,7.5KW以下是可以的,上面说30KW就不靠谱了;

网友G:
这只能忽悠那些喜欢捡小便宜的人

网友H:
吸引人之处,可能在电费两个字上。
单相转三相,存在转换损耗的问题;单相较大功率,还可能有供电能力、线路损耗的问题。

当然,牌子上未说明电力的来源。

网友I:
这是黑科技!
真要是有这么好,估计都要抢着用了!
小的负荷可以实现。大功率就只能说呵呵!

网友J:
直流供电是否有可能?由直流加逆变,就可以了?

网友K:
我来给你们找出来吧,你们再分析分析。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新型高效单相电与三相电的转换装置,交流电AC~220V的火线a上或零线连接电容C1;所述的交流电AC~220V的火线a与零线上均连接桥式二倍压整流电路;所述的交流电AC~220V的火线a与半桥电路的两相b、c组成三相电路。本实用新型用于单相电与三相电的转换,采用半桥,母线电压采用桥式倍压整流电路,无变压器;采用电容限流,代替传统的NTC电阻限流的方案;可以利用原来的单相电作为三相电的一路,而只需要再产生两路即可,故将三相半桥简化为两相半桥,使系统的材料成本降低近三分之一。
摘要附图
?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又是忽悠人的。

不要贸然下结论哦,人家可是有真正的发明专利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单相AC220V供电的变频器,7.5KW以下是可以的,上面说30KW就不靠谱了;

版主在分析分析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直流供电是否有可能?由直流加逆变,就可以了?

K版再看看分析下 ,我把图已经贴出来了

网友J:
你这张图,我理解,就是用一个单相电源整流,然后通过逆变,变成三相电源。这个没问题。但是,单相电源再怎么变三相,其单相电源的功率也是被限制在一个范围的,现在的国标规定我不知道,老的国标,单相电源最大负载不能超过10kAV。否则会破坏电网的三相平衡的。新的标准再提高,50kAV也是一大关吧?这么变三相电源,应用有限呀。

而用三相电源就可以放开功率了。用三相电整流,再逆变,就是电子变压器。这类的东西很多了。网上可以搜。

网友L:
是不是收破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