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4):
唉!

可能比较乱 (GND,和温控器接线柱3脚通的,R T 自己调换测试)

PS:官网打开速度报表,软件只能单线程下载。

软件可以试用30天,顺便问下,有大神给个注册码吗?

网友A:
用的时候手抖一抖信号就中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好,没断,接usb延长线挂着笔记本上没压力,偶尔用下而已,比买原装好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好,没断,接usb延长线挂着笔记本上没压力,偶尔用下而已,比买原装好多了
原装的一定有卡扣确保不会抖一抖就挂了

网友B(2018-08-09):
这个太难了,就是秘籍上所说芯片级的维修吧

网友C: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呢

网友D(2023-05-26):
下载参数仪表需不需要接电源通电,我也准备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需要通电,不通电没法通讯

网友D:
我是70304系列的,板上没标四个针脚各自情况,到时候只有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定GND以后,剩下就好搞了,TTL小板有灯,好看

网友E(2023-09-15):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