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5):
有一台设备伺服电机加减速机,减速比10.88,现在要更换为一个11.69减速比的减速机,更换后要求运行速度与原来一致,请问如此更换对伺服电机有什么影响,应该调整伺服的哪些参数

网友A:
电子齿轮
最高速度都可以调

网友B:
电子齿轮比要调整,
单机的速度偏差 一点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C:
调节电子齿轮比分子、分母对应的参数;

网友D:
如果原来的减速机出问题,建议还是修复,尽量不要去修改原来的系统

网友E:
看你伺服电机速度是怎样给定的,你换的减速器比原来的速比比原来的小吧,输出的扭矩肯定比原来的小。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楼上几位大神所讲,调整下电子此齿轮比,我翻开书,看看,也没有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