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5):
请教给位大神,S7-200程序 强制和写入是什么区别?什么时候用强制?

网友A:
1、首先两者都是当前状态置位。
2、强制:不用去管程序控制,直接按数据输出(你给啥数据,输出啥数据,程序中是否用到这个地址不管)。
3、写入:给的数据会被程序改写(条件是程序中如果用到这个地址);如果没有,就跟强制功能一样。
4、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B:
M和V区用写入,输入输出I/Q必须用强制,写入无效

楼主:
感谢两位的回答,特别是2楼,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C(2018-07-09):
强制是在调试程序时候用,强制信号不受程序执行影响。写入信号会受程序执行影响,如果写入1但是程序执行会将它改写成0,这样写入就不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