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5):
用通用变频器改装工业洗衣机,海狮牌的。电机7.5千瓦,变频器用18.5的,频率最高130hz,这是客户要求的。电机参数已改好了。参数调好了现在洗衣正常,就脱水时会报过电压。大概是中脱得时候报警停机,设定频率在60hz左右,实际每次30多hz就报警了。
   各位师傅有熟悉洗衣机参数的吗?是不是还要调一些参数的,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过压,制动电阻加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的变频器也没有装制动电阻的,其他的洗衣机也没加。现在用自由停车,稍稍好了点。还会报警。

网友A:
尽量加上吧,把电机减速时一个反向能量吸收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的变频器也没有装制动电阻的,其他的洗衣机也没加。现在用自由停车,稍稍好了点。还会报警。

自由停车相当于变频断电,一般情况用于停止时使用,而你的工作要求却是由高速转换为低速运行,并非真正的停止,相当于设备已经运转,变频通电启动,设备带着变频运行,变频处于发电运行,此时变频过压报警也是理所当然。

按以上网友建议,采用延长减速时间,并加装制动电阻,把电机减速时一个反向能量吸收掉。

网友C:
功率也不用那么大吧;
有些品牌有专用的工业洗衣机专用变频器;

网友D:
洗衣机属于惯性负载,所以要用到变频器里的一个功能,就是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把他使能即可。洗衣机控制不是那种对制动有要求的控制工艺,所以不要加制动电阻。还电压控制器,抑制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即可。

也就是说,这种控制工艺,对变频器的功能有要求。

网友D:
补充一下,如果变频器没有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那么,延长减速斜坡时间,也可以缓解过电压故障的发生。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不知客户在哪里听到变频器功率大点不容易坏,就挑我这最大的装上。关键客户很大方,变频器价格也较低。
客户比较急,不然可以用原型号变频器给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咨询变频器厂家,他们认为是vf曲线不对。让我设置了三个频率点曲线,设置后中脱比较正常了,偶然高脱报警停机。后来再根据多段速优化了三个点的频率。没有出现报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好了点,要是还报警只能加制动电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延长几分钟的减速时间,试过几次出现减速过电流,仍然采用自由停车方式,由洗衣机控制器控制减速时间。

网友E:
楼主加电阻后解决了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加,觉得是参数没调好。暂时不报警了,现在加餐布之类的进出试运行,看效果

网友F:
感觉还是VF曲线的事,频率下降与转速下降不同步,可以试着把变频器过压失速功能打开。我觉得还是有制动电阻好些。

网友G:
变频器不是矢量的吧,我感觉要是用矢量的应该会好点。

网友H:
楼主都说了是用普通的变频拖动的,刹车电阻建议还是配上吧,毕竟部分的使用单位会要求你加上急停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矢量控制选项,试过选矢量反而不行,电流很大会报过流,可能和电机参数有关,但电机基本参数己按电机铭牌设好,调参数不在行,不知咋调。就放弃矢量用VF曲线了。

网友I:
现在好像有专用得变频器的啊

网友J:
用哪个品牌变频器,是不是加速报过压?V/F用直线就可以了,加减速时间调长点,还有看下皮带是不是够紧。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易能!多段速的时候报,一个频率到另一个频率的时候电流有30多安,不久就报过压。应该是加速,运行到设定频率后电流很少,自由停车时很少报过压。应该就是曲线问题,不过那一种曲线效果都不理想。自定义也不知调的对不对

网友K:
多段速控制的话应该是曲线不理想……洗衣机属于大惯性负载……

网友L:
VF曲线的几个点分别是多少?

网友C:
我们这生产的富凌就有工业洗衣机专用的变频器;
一般也是多大的电机就多大的变频器,不用放大;

网友M:
加装制动电阻,脱不的时候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母线电压升高,可以用制动单元将母线电压降下来。应该还可以用四象限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L:
10hz,洗衣
60hz,中脱
100hz,高脱
最高频率130hz

网友N:
我见的洗衣机都有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看这边几台都没有,估计减速停机的要加制动电阻。反正都是慢慢停转的,减速好像没多大意义。反尔对变频器不好,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L:
引用 楼主:
10hz,洗衣
60hz,中脱
100hz,高脱
最高频率130hz

后来你把电压调到多少V就正常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看这边几台都没有,估计减速停机的要加制动电阻。反正都是慢慢停转的,减速好像没多大意义。反尔对变频器不好,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对不对。

可能那些没有制动电阻的,电阻内置了,或者引线装到电箱外面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就对了。专业习惯,专业需求是一定要知道的。不错呀。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对洗衣机不太熟悉,都是通用板改装的那种,原厂的变频器应该有装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L:
没有要求多数不带电阻的,正常洗衣脱水时监测母线电压在540范围波动,就不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互相学习互相探讨,

网友O:
不用改VF曲线,洗衣机开始都是LG变频器做的(特点就是低频力矩大,过载能力强),后来慢慢被国产的一些好的牌子代替了,就三段速(有的只有两段),要求低频力矩大,过载能力强,加制动电阻,其他没有要求。改V/F曲线只能说明机器不行,个人拙见

楼主:
回复 网友O:
有洗衣机专用和通用变频器的,只是专用变频器参数固化了部分洗衣机参数。安装微调一下就能用。通用变频器也能胜任,现在看来不一定要加制动电阻的,加了是针对减速停机使用。但实际应用转筒不会很快停下来,减速没多大的意义。

网友P:
回复 网友L:
我维修一台航星洗衣机,lg变频器,5.5千瓦,洗衣8赫兹,中脱80hz,高脱110hz,有制动电阻,现在报过流,请教大师们是什么原因

网友P:
回复 网友L:
我拆回负载接灯泡,有时报过流,有时报输出缺相,

楼主:
回复 网友P:
电流检测问题,传感器应该有问题

网友Q(2018-07-10):
变频器用在工业洗衣机上需要调VF曲线吧,我第一次用VF曲线就是 应用在工业洗衣机上,应该大多数的变频器都能实现

网友R:
工业洗衣机大于100kg的一般用lg的变频器早期也有用丹佛斯(LG的is这一款软件算法(硬件也放大的)专用于洗衣机,洗衣机电机也是定制的(比同功率的常规变频电机个头大),采用多点VF控制(也是需要调正多点VF参数),如果用国产变频器换,一是要放大一到二档功率,二可以用矢量控制方式(需做自整定),一般情况可以用,但也有用是能用但过不长时问有烧电机现象。因为国产用VF多点控制并不容易调试成功也可能就不行。小于100kg的倒是见过几个品牌的国产变频器在用比如日业,富凌,伟创等。

楼主:
回复 网友R:
一般要从各个速度下变频器电压,电流,温度和电机的温度,力矩,噪音,振动等微调曲线,很繁琐的。不过调好好,会一直稳定工作的。
只是我用矢量方式,低频电机电流很大,噪音也比较大,转动不起来。不知是不是电机参数没调好还是其他参数问题,就放弃了。有机会一定好好研究矢量控制!

网友S:
过电压失速功能,电压达到限制值时,暂停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