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5):
我有一套台达的触摸屏+PLC+变频器。我现在用PLC的485接口与变频器已经实现了通讯控制,不知道触摸屏和PLC是怎么连接通讯的,小弟是初学的,我的台达PLC型号是DVP-12SC,只有一样485口已经和变频器连接了,还有一个232的圆口是用来和触摸屏通讯吗?需要怎样设置PLC和触摸屏,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直接用圆口的话,就是这样的。

PLC软件的“设置”下面 有个“通讯设置”,把参数设定成和触摸屏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B:
RS232编程口连HMI就行了;屏上与PLC上设相同的通讯格式就好了;

楼主:
PLC需要在梯形图里面编程设定通讯格式吗?我知道PLC与变频器485通讯需要在梯形图里编程通讯格式,PLC与触摸屏通讯也需要编程吗?

网友C:
台达一家的产品,plc侧应该不用做任何设置,人机侧做通讯设置,在通讯或设备连接中设置通讯格式。(没用过台达的人机,推测,仅供参考。)

网友B:
屏在软件里可以设定,写入时会把通讯设置一起写入;
当然,直接在屏上进入后台系统菜单也可以改写通讯的设定;

网友D:
232,看HMI手册,上面很详细啊

网友E(2021-02-26):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套台达的触摸屏+PLC+变频器。我现在用PLC的485接口与变频器已经实现了通讯控制,不知道触摸屏和PLC是怎么连接通讯的,小弟是初学的,我的台达PLC型号是DVP-12SC,只有一样485口已经和变频器连接了,还有一个232的圆口是用来和触摸屏通讯吗?需要怎样设置PLC和触摸屏,求高人指点,谢谢!
现在弄懂了没有?我想问一下可以触摸屏+plc+变频器都用485通讯吗?还是说只能触摸屏232控制plc,plc用485控制变频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