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5):
各位老师好,我接到两台ABB 510变频器,两台都修好,但有个问题不明白,附上电路图,在电源板上M453这个电路是接到电抗器上的,但有一台M453的,引脚两只输入端被腐蚀了,但变频器依然可以正常工作运行,不知道这个电路起到什么作用的,望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这部分电路拆除也能正常工作,检测电感量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