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361J的问题

楼主(2018-05-25):
有一台变频器,是用的A361J的驱动光耦,现在的问题是下三桥驱动光耦的初级3脚有5伏供电,而上三桥3脚却没有5伏供电,因为是多层板,都是走的暗线,查遍了,也没找到上三桥的3脚和哪里相同,我想是不是线路板里面有线断了,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因为是裸板,没法整体试机。
现在还有个问题是,驱动光耦的6脚,也就是故障输出脚,电压对光耦初级地测量,居然有14伏之多,这是正常吗,咸老师以前说过是5伏,我也想不通供电才5伏,怎么来的14伏,光耦内部,初级和次级是隔离的呀

网友A:
隔离的电源参考地不一样,有压差。除非是热地方案。

网友B:
输入输出供电是不一样的

楼主:
今天又检查了一下,把光耦全部拆掉还是有14伏,后来发现这个14伏是开关电源的一路电源,通过一个电阻,分压给光耦六脚的,也算是上拉电阻,不是常规的5伏,这样看,这个问题应该是正常的,现在就是上三路的光耦的初级3脚,没有5伏供电,还找不到问题

网友C:
线路断的很少见,过孔氧化常见,电容是否漏液蚀坏了

网友D:
是316J,361J。可以用对比法测静态电阻。检查上三臂相通吗?

楼主:
    上三臂的供电是相同的,没找到问题,就拿去客户那试机了,结果居然可以启动运行,
问题是运行半小时左右就报变频器故障,具体是哪一块故障,不得而知,
   变频器是爱德华的,真空泵上用的,一块板子控制两台变频器,有没有修过的朋友提供点经验,还有就是此机电压检测是直流母电经过五个120K的贴片电阻再到比较器,发现这五个电阻下面的PCB板,长时间过热有些碳化,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