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5):
今天修一台哈挺数控车床,法拉克OiMD糸统,输入换刀T0303指令换刀,报警1002,输入其它刀号换刀,一切正常,只在3号刀才报警,不知啥原因,求大神指教!

网友A:
1002号报警是什么意思呢?
报警画面拍照上传。

网友B:
是不是三号刀的检测有问题了,检测不到刀号。

楼主:
刀装得不平衡

网友C:
指令错误吧 不同的系统对指令有细微的差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