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F800频率源切换

楼主(2018-05-25):
三菱FR-F800可以通过端子选择切换操作面板设定频率和模拟量输入设定频率吗?即是切换参数pr79的2与3
通讯应该是可以切换的,但是端子可以吗?或者其他能够实现的方法,谢谢
pr76

网友A:
端子输入可以切换
选一个端子输入当切换 ,端子对应的参数号PR 178-189中的一个设置改成16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刚刚仔细的看了说明书,当pr79=3时,如果AU端子=0,使用面板输入频率。AU=1,使用端子4的输入。

网友B:
可以的,将频率设定为指定端子的频率,用PLC控制继电器,便可以实现变频器加减速,之前做过用接近开关来控制小车减速平稳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