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6):
请教大神们,微能变频器端子控制如何反转

网友A:
这变频器没有正传、反转的接线端子?

网友B:
一般变频器都有反转的控制端子。

网友C:
设成外部端子控制模式、对二个正反转端子功能定义好就行了;

网友D:
FWD正转,REV反转

网友E:
多功能端子设为2时就是反转命令。

楼主:
微能WIN-9系列只有正转FOR、复位RST和自由停车FREE.

楼主:
微能变频器端子按制,如何正反转

网友F:
不带反转功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微能变频器端子按制,如何正反转
你的具体是什么型号的?以下说明书截图供参考:

由于你没有说明型号,所以在5楼我是针对V60系列说的。而对9系列将多功能端子(X1-X6)中的任一个设置为“0”就是反转指令。

楼主:
WIN-9系列,微能变频器,WIN-9G-1R5T4.

网友C:
X1~X6不是可以自定义功能的端子;
随便一个定义成反转功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