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台简单电源

楼主(2018-05-26):
[upload=jpg]/uploadImages14/
.jpg#IMG_20180526_100934.jpg[/upload]
铝壳70元买的,采用200W变压器。电路就是用220V升压到380V的变压器,加上整流桥一块,加上2 个电解电容,并上均压电阻。输出 一个570V的空载直流电压。大概有铜耗吧?按工式计算应该是380X1.414=537.32V,电源里面还加了一个1.25-30V的可调电源。用的是LM317。因为机内有空闲,我又加了一个小变压器,输出一个45V的直流电压。因为我的环境是:冬季楼下冷,所以中小功率的变频器我要拿二楼来修,二楼没有动力电!首先,这570V主要是用来修电源驱动板的,但也可以直接接变频器整机的R S T ,带动空载变频器。中小功率没有问题!别看它是570V的直流电,但你接在变频器输入端时,它就会下降到380V供电电压的。不会损坏变频器,经常用 个电源来试机调试用。里面加了一个可调电源,是为了以后方便,单独的小变压器就是因为机内有闲地方,这个输出 45V的直流,可以用来单独给IGBT直流供电,检测波形时使IGBT在安全范围内!壳子上的字我没爱认真写,就这样了,自己在公司用,别人调试也能用的。

网友A:
盒子给个链接,可以私信。也想做1个。

网友B:
剩下的电阻电容也都弄到洞洞板更好些,绝缘好才安全,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你发了网止,壳子质量还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那要另做一个版子,是我懒了。

网友C:
带限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用限流,有个保险。

网友D:
不错,方便自己提高效率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upload=jpg]/uploadImages14/
.jpg#IMG_20180526_100934.jpg[/upload]
铝壳70元买的,采用200W变压器。电路就是用220V升压到380V的变压器,加上整流桥一块,加上2 个电解电容,并上均压电阻。输出 一个570V的空载直流电压。大概有铜耗吧?按工式计算应该是380X1.414=537.32V,电源里面还加了一个1.25-30V的可调电源。用的是LM317。因为机内有空闲,我又加了一个小变压器,输出一个45V的直流电压。因为我的环境是:冬季楼下冷,所以中小功率的变频器我要拿二楼来修,二楼没有动力电!首先,这570V主要是用来修电源驱动板的,但也可以直接接变频器整机的R S T ,带动空载变频器。中小功率没有问题!别看它是570V的直流电,但你接在变频器输入端时,它就会下降到380V供电电压的。不会损坏变频器,经常用 个电源来试机调试用。里面加了一个可调电源,是为了以后方便,单独的小变压器就是因为机内有闲地方,这个输出 45V的直流,可以用来单独给IGBT直流供电,检测波形时使IGBT在安全范围内!壳子上的字我没爱认真写,就这样了,自己在公司用,别人调试也能用的。
如果加一个可控硅调压电路,可改为0-540V直流调压器,唯一的缺点是直流不大稳定,有上下2-3V的波动

网友F:
没看到LM317的散热片,楼主装到底下么

网友G: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H:
楼主厉害 ,电工电子基础知识掌握的好!

网友I:
直流540V的电流多大?

网友J:
回复 网友F:
装壳子上就行了!

网友K:
挺好的。可以上市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装到壳子上了,这么大的铝壳散热足够。

楼主:
回复 网友E:
范围宽到是很实用,我好像看过这种电路。

楼主:
这是150W的,带几十KW空载变频器没什么问题。

网友L:
我50买了个壳是铁的,没装。

网友M:
买台二手的固纬3030DD也才200元,国产100元以内,这种普通电源直接买二手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你说的那个有537V母线电压吗?应该没有。

网友M:
回复 楼主:
是没有,但普通电源可靠性高,真要用540V直流,直接用一台380V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N(2018-10-03):
楼主,外箱给我的一个连接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