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零疑惑

楼主(2018-05-26):
用FX3U的DSZR指令回零时出现这样的问题:当伺服碰到近点开关时,不是减速到爬行速度运行而是改变方向运行,直到挡块离开近点后又改变方向靠近零.就这样反复地动作。以前用80MT的PLC做过很多都能正常回零,这次用的是32MT的,不知什么原因,望哪位大侠指点

网友A:
三菱没用过伺服,西门子的正常回原点就是多次往复运动判断原点,这样定位原点比较准确。

网友B:
能够正反转,应该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C:
监控下你这个近点狗信号有没有接错到其它极限信号上

网友D:
回零模式

网友E:
记得fx3u的dszr指令就是带近点搜索的回零的,所以楼主说的动作应该是正常的动作吧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搞了一个多小时原因找到了:晒上图来,大家看看。
此伺服带有刹车,要求伺服超过设定时间没有动作就要关闭使能。而在下一次起动伺服时,就得先启动使能,而RDY信号
要在使能之后才有。匆忙中将以前不带刹车的置位条件复制过来并将其串在回路中,其中包含M8348.导致了今天的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主要是产生的现象太怪了,
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