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伺服电机方向触点坏掉了,看不清元器件是什么

楼主(2018-05-26):
哪位大神有维修过伺服电机驱动器的经历?在客户这里,给定方向信号已经没用,拆开发现有两个元器件烧毁,谁知道是什么东西?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有可能是电压过高引起的

网友B:
过电压了 建意还是用5V吧 之前用步进用 24V串了电阻还是坏了方向。电机只往一个方向走了。

网友C:
表的R开头的,是电阻;阻值要看上面的印字;

网友D:
看pcb印刷字R119和R115两个电阻。

网友E:
有同款驱动器,拆开看一多大电阻,换上去试一下,运气好周围电路没有坏的话可以继续工作了……

网友F:
换200欧着一下

网友G:
什么型号的驱动说下 不然有心也帮不上你

网友H:
看样子是输入点吗

网友I:
按照电路布局来说应该是2K的,输入光耦用的。

网友J:
2K或75欧

网友K:
贴片电阻,看它旁边的标识,R??,这是电阻

网友L:
应该不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