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6):
   有台55KW的永磁同步空压机变频器出问题,接修检查其他正常,就是输出电压的压频比失控,也就是在输出0-130hz期间,输出电压都是在380V,在用恢复出厂等操作之后没有作用,只能换小板。
   换了小板之后,修改好功率到55kw,调好电机参数,测试都是正常的(50HZ异步电机测试),但是拿走之后装到现场出现过电流报警,经调节多点VF电压点参数,开机过3-4天,后面又报过电流,后我自己到现场调节参数,没有作用。
   搞空压机的咨询设备厂家,说是汇川的小板有同步板和异步板之分,永磁同步电机空压机是同步板,我是想不通了,MD280没有矢量控制模式,都是工作在V/F模式,也就是开环控制的,怎么会要区分同步板和异步板??
   后面我和搞空压机的去另外工厂的类似空压机上去试变频器,结果还是一样,这样我才确定变频器确有问题。

   在此向有搞过汇川的同行请教,汇川MD280的同步板和异步板是怎么区分的?先谢了

网友A:
硬件一样,软件不一样。

网友B:
控制算法不同,所有的驱动器硬件大同小异,软件变化大

网友C(2018-07-23):
楼主,您的脉冲发生器哪里有售,希望能买一个学习学习

网友D:
本论坛有一位代理汇川变频器的并且是一位变频器维修高手,楼主可去找找看

网友E(2018-08-26):
反正汇川的变频器,用在电梯上,是区分同步异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电梯上也遇到过,碰到小板损坏,还是比较麻烦的,有硬件版本,软件版本。

网友F:
汇川变频器国产中做的很不错

网友F:
永磁同步电机与三相异步电动机驱动方式不一样,但是安川的只需要改一下参数,改模式自学习即可,但国产算法做不到,只能更换驱动板来进行硬性的算法更换

网友G(2018-10-03):
永磁同步电机与三相异步电动机驱动方式不一样,但是安川的只需要改一下参数,改模式自学习即可,但国产算法做不到,只能更换驱动板来进行硬性的算法更换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