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6):
一台小设备,触摸屏有的按钮不显示,有的显示错位,之前出这个问题,拍几下好了,今天又出问题,拍不好,刚好手头有块一模一样的屏,想把程序下载下来,传到新屏,可tm范糊涂,点成了上传,把原程序覆盖了!!!
现在想自己重新写,plc是fx3g-14mt,自带422口接的威纶屏,加了一块422bd和三菱e740通讯,可我用woks2+sc09编程线插plc自带422口,怎么也通讯不上,各位大神帮忙指点,问题出在哪里,如果422口不能和电脑通讯,能不能用fx3g自带的miniusb和works2通讯?

网友A:
miniusb是可以用的。

网友B:
你摊上事了,兄弟

网友C:
今后千万记得先把源程序备份。

网友D:
不显示 和显示错误都表示 触摸屏与PLC没通讯上 。你可能是你的接头接触不良。

网友E:
呵呵!
我也遇到过上传下载犯迷糊
点错了真的是很麻烦!
我那是把全公司的程控交换机的分机设置程序给弄没了(本来是上传备份结果点了一下下载)。
还好只有不到100部电话机,然后拿着分机接到交换机上一个一个的设置。

网友F:
呵呵;这下惨了;
上面的MINI USB也可以下载程序的;

网友G:
自带USB可以下载,要装USB驱动
扩展422通讯板和变频器通信,不是485通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带USB可以下载,要装USB驱动
扩展422通讯板和变频器通信,不是485通讯口?
我下了GXDEVELOPER8.86,好像是这个软件带USB驱动。
就是插在FX3G上面的一个个黑黑的端子台,接的4根线,应该是422,原谅我422和485傻傻分不清:)

网友H:
几分钟的事,要搞几天了

网友I:
设备上下载程序,特别要小心,尤其是自己不太熟悉的软件,上传、下载两个命令往往紧靠在一起,稍一疏忽就能搞混,最好找一个空PLC预先演练一下。

网友J:
大事了,找厂家

网友K:
这种事,可不好常犯

网友L:
重做系统吧,没其他办法

网友M:
头大了啊!
给自己创造了一个练手的机会!

网友N:
还是做的太少了,经过这次就有一个质的进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带USB可以下载,要装USB驱动
扩展422通讯板和变频器通信,不是485通讯口?
我下了GXDEVELOPER8.86,好像是这个软件带USB驱动。
就是插在FX3G上面的一个个黑黑的端子台,接的4根线,应该是422,原谅我422和485傻傻分不清:)
PLC自带的USB接口对应的驱动是自带的,软件第一次连接PLC通电后,会提示安装驱动。驱动可以手动在电脑中找到。

网友O:
为你点赞表情,没有备份情况下敢乱动程序!按钮不显示,有的显示错位是通讯问题,可能通讯线不行或者接触不良,这个很好解决,但是被你点错按钮出大事了。422通讯不上可能串行设置没有设置好。

网友P:
很多工控软件上传下载按钮靠一起的,我有时也会点错。不过点错了还有个对话框确认

网友Q:
回复 网友B:
知道滩上大事子,有办法的给他出出主意。。大伙也想知道解决方法。。

网友R:
叫厂家发一份过来比较快。

网友S:
听着就头大,设备备份本来出发点是好的,确实有一定风险,一拆一装的都可能出问题。。。

网友T:
啥牌子屏,上传一般都是从屏上传到电脑的。如果你没有程序,单打开软件没新建程序的话,点下载确定能有反应吗?

网友U:
既然可以下载,那你的通讯就应该是没问题的,怎么又连不上了呢?好奇怪的

网友V:
对于一台不熟悉的设备,上手前一定要把功课做足了,否则不能复原就是坑。能复原这是保底的最后一招。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对于一台不熟悉的设备,上手前一定要把功课做足了,否则不能复原就是坑。能复原这是保底的最后一招。
我也是这样想的,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单拆触摸屏上传?

网友X:
本来迷迷糊糊,是不是瞬间清醒了,应该还冒了一身汗吧

网友Y:
我做半导体生产设备,大多数都是浓硫酸、HF酸、盐酸硝酸之类,像你一样乱来一下浓硫酸泄漏就完了!!

网友V:
回复 网友W:
这是一次教训,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知道了。我比较谨慎对待一个自己不熟悉的设备。改造之前,必须把要做的事情弄清楚,然后再下手。

网友Z(2022-11-25):
分分钟的事  你这一犯糊涂 要花费好多脑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