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6):
请问S7-1200模拟量的偏置和增益在哪里设置?我已装了V14

网友A:
直接用的,没设置。就是电压,电流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电压电流没关系,偏置和增益肯定要调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S7-1200模拟量的偏置和增益在哪里设置?我已装了V14

模块不提供偏置和增益的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大大,如果出现偏置等情况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大大,如果出现偏置等情况怎么办?

按西门子的说法:
外部信号源不对请解决外部信号问题,模块输入值偏置请更换模块。

程序员的方法是通过SCALE_X指令人工修改测量值的上下限。

网友C:
楼主检测的信号偏了多少  量程是多大

如果偏的多,就是说明输入信号可能存在干扰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谢谢

网友A:
直接读取过来的数据,运算挺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