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编程

楼主(2018-05-26):
各位老师:
  您们好,我有一个问题希望得到各位老师的解惑:
问题描述:
如图工件,从1工位移动到2工位,在移动过程中,当工件挡住2工位传感器时,希望从这个时候开始抓取脉冲数,并在我设定的脉冲个数完成输出后停止;
比如,从1工位移动到2工位传感器前已经执行了5万个脉冲,但是从传感器到我停止的位置需要1000个脉冲数,这个时候我需要的是从传感器这个位置开始计脉冲数,并在1000个脉冲数完成后停止运转。
请各位老师帮忙讲讲这段程序应该怎么写,或者有更好的方法吗?
我用的是欧姆龙CP1H

网友A:
传感器信号来了数1000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您好,
这个用什么指令来度读呢?可以写这一段的程序吗,我学习下

网友A:
使用高速计数器,传感器信号清除计数器数据,比较计数器数据达1000停机。

网友B:
感觉这个题目好像是为了写程序而写程序,实际工作中,直线传送这样的分配方案好像不多见,转角方案吧就没有那么复杂吧,计数就可以吧

网友C:
三菱PLC有这个指令,欧姆龙不知有没有

网友D:
有零点的情况下,作绝对移动。脉冲数可以自己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