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7):
设置好零点后,运动数据加减没有问题,应该每次都能回到同一个原点吧?需要零点限位开关吗?

楼主:
需要终点限位吗?我用计算的行程限位可靠吗?

网友A:
一般要用原点检测开关,限位看需求,一般也是要的

网友B:
最好设置标定零点使用的机械检测信号,常用光电开关或者行程开关。

网友C:
要设定零点  电机有回程误差啊。

楼主:
看来得要,谢谢大家

网友D:
建议使用接近开关,反应速度比较灵敏

网友E:
伺服说明书上的典型接线图要求接前后限位

网友F:
原点开关还是要的,虽然现在设置好,但以后运行中可能会出现异常情况,位置数据丢失等,那就要重新回原点了。

网友G:
原点检测,限位开关都需要,尽管一辈子可能都用不到,关键时刻尽显其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