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面板/按键薄膜触摸开关

楼主(2018-05-27):
前几天发现家里微波炉面包翻热选择按钮不起作用了(经过检查还有好几个按钮不起作用了),拆机检查发现薄膜开关引线上有一个蟑螂蛋,清除测量线不通了,就网购了一件,今天更换好了,功能又恢复正常了。

网友A:
恭喜楼主,现在淘宝确实很放便

网友B:
自家的电器自己修,省钱又放心。

网友C:
工控人就喜欢摆弄几下啊

网友D:
楼主牛啊,我家豆浆机坏了,我在考虑拆不拆呢

网友E:
有空的话还是修修吧。

网友F:
这个没难度;

网友G:
现在淘宝很方便,前段时间买了两块文本按键膜来更换。

网友H:
这个如果只是断线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飞线?

网友I:
应急维修可以吧铝箔剪下来贴在断线的地方,再用透明胶封起来,以前做家电维修时候经常这样做

网友J:
能买到相同款式型号的也是可以的!

网友K:
这种事我也做过,修好后把它卖了

网友L:
几年前我也换过微波炉面板,淘宝10几块钱就买到,换了后已用了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如果只是断线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飞线?

薄膜上的线路还真的不知道什么飞线,过去在PBC电路板厂工作时用银浆修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急维修可以吧铝箔剪下来贴在断线的地方,再用透明胶封起来,以前做家电维修时候经常这样做
这个方法试过不可靠。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应急维修可以吧铝箔剪下来贴在断线的地方,再用透明胶封起来,以前做家电维修时候经常这样做
好办法,毕竟不像铜线可以绞接。

网友N:
能够买到组件还是不错,否则可能难以处理或者处理后可靠性难以保证。

网友O:
技术不错,薄膜面板貌似只能整体更换了

网友P: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