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7):
LED灯具晚上关灯后微亮的六种主要原因和终极解决方法。
现阶段,LED因其节能省电,亮度高,寿命长等优点,已经全面取代了卤素和荧光光源。
LED光源激发电流小,对电压和电流相当敏感,使用中会因为各种复杂原因造成感应发光,即使关灯后也会发出微光,影响正常睡眠,加速灯具光衰。
一般都是以下几种原因造成的:

一:开关控制了零线。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原因,电工接线时开关控制了零线,或者电箱进线时零火接反。开关控制的是零线,火线依然和灯具连接着,就会发出微光。
解决办法:调整接线,让开关控制火线。

二:双控开关出现错误接法
双控开关有好几种接线方式,如果用了错误的接法,也会关灯后微亮。
解决方法:安装正常的控制火线接法重新接线。

三:开关带指示灯,用了电子类开关
开关里面带指示灯,关灯后会有轻微电流流过。
如果灯具使用的是电子开关,例如红外,声控,遥控开关。也会出现关灯后发微光现象。
解决办法1:换开关。
解决方法2:在灯具进线部位并联500K电阻。但是此方法对技术要求高,非专业人员不容易操作。并且对零线带电,或者贴片漏电引起的发微光无效。
四:非隔离驱动,光源贴片和基板漏电
很多灯具出于成本考虑都是用劣质阻容降压驱动,或者光源贴片质量差,存在贴片和基板漏电。基板覆铜和基板电容效应,也会引起漏光。这就是为什么一个 房间里里,灯具有的亮有的不亮的原因。
解决办法:换灯具,拼运气。
五:零线带电了,其实零线带电才是关灯后发光的最根本原因。
如果开关控制的是火线,使用的是普通墙壁开关,还是发光,就是零线带电了。
零线带电是很普遍的现象。如零线接地不好,变压器三相负载不平衡,线路太长,线径细,或者零线电流过大,都会造成零线带电。
解决办法:重新进行零线接地或进行低压改造。

六:最后推荐一种简单有效的解决方式,就是用LED灯具保护器,可以彻底解决各种原因发微光。

把保护器连接到灯具里面,关灯后会断开灯具和市电的连接。
即使零线带电,贴片漏电,开关接错,也不会有电流传导到灯具上面。

楼主:
最后一个方法好,弄个中间继电器,彻底断开

网友A:
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关断,没有彻底断电造成的感应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零线带电,零线进开关,双控接发不对,不是那么好处理,私拉乱接太多

网友B:
用开关控制火线

网友C:
荧光灯有光衰一说,LED灯不知有不有。

网友D:
最后一个方法早就用过,只不过是自制,有市场就有产品

网友E:
呵呵,我家门口我特意弄的led灯关灯发光,晚上的时候能稍微有点亮

网友F:
我家的情况是,开关带指示灯。把指示灯去掉,ok了。

网友G:
所有解决微亮问题的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彻底关断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所以弄个中继零线火线全断开,最好

网友H:
让朋友用过,52p中继。

网友I:
又  学习了一招啊   彻底关断

网友J(2019-08-19):
怎么彻底关断啊?我把门外总闸关了好几个灯还亮着呢

网友K:
最后一个方法好,我厨房的插座全都用墙壁开关控制继电器,再由继电器带插座,这样只要关开关,厨房电器就不带电了十多年了,没坏过。楼梯的灯也是用中继,达到一楼开楼上,一楼二楼亮,二楼开楼上,二楼三楼亮,二楼开楼下,二楼一楼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