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7):
如题,而且commer也能侦测到端口,到ISPSOFT就提示不支持的机种或者版本!是不是这个型号新软件ISPSOFT不支持啊!

网友A:
其它型号的台达PLC连机过吗?

网友B:
应该是设置问题 。我经常用没有问题 的。

楼主(2018-07-15):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找到原因了,PLC版本太低5.5,换成6.6以上就可以用了,也就是ISP不支持低版本plc,话说台达的电话技术支持很垃圾打了2次电话说晚会有技术人员回电,结果几个月过去了鸟信息都没有,同期打过西门子欧姆龙人家那个服务把垃圾台达甩100条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找到原因了,PLC版本太低5.5,换成6.6以上就可以用了,也就是ISP不支持低版本plc,话说台达的电话技术支持很垃圾打了2次电话说晚会有技术人员回电,结果几个月过去了鸟信息都没有,同期打过西门子欧姆龙人家那个服务把垃圾台达甩100条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台达的服务方面确实欠佳。很多客服对自身产品好像也不是非常了解。不能直接说出问题关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