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是Micrologix1400,触摸屏用pv800连PLC的地址格式是?

楼主(2018-05-27):
PlC是Micrologix1400触摸屏用pv800,然后写触摸屏程序用CCW,我想知道触摸屏连PLC的地址格式是怎样的

网友A:
PV800好像是AB的低档屏,变量+报警不能超过200个,我用过一次用光了所有变量

网友B(2018-07-23):
一般直接输入PLC变量文件中的变量地址也可以,例如O:0/0,I:0/1,B3:0/3,N7:1

网友C(2019-03-08):
CCW是如何导入1400的标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