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7):
接触器没有负载的时候吸合正常,带载的时候吸合不正常,有时哗啦哗啦响,设备不能正常运行,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师付们给讲一下原因,谢々大家!

网友A:
测量一下带负载时的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把,

网友B:
带载时控制电压降低,接触器释放;断开负载后,电压升高又可吸合。
电源电压、控制电路电压,导线线径、负载情况,接触器吸合、保持电压,电路有无接触不良、等。

网友C:
差不多缺相了吧

网友D:
线径细了,造成带负载时压浆大。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没解决呢, 望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G:
感觉是线路有问题。

网友H:
还是带载压降过大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E:
你这个应该和负载有关,解决的办法是用万用表电压档监测接触器线圈电压,看吸合时有没有压降!压降大不大?如果有很大的压降,说明你负载存在问题,如果没有压降或很小,说明你的接触器有问题或质量不佳!可以换一个接触器试试,不排除接触器的工艺问题;检查一下接触器铁芯是否脏,如果脏,用水砂纸打磨一下。也有可能接触器触点不良。
查一下线圈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I:
这种情况有两个方面需要检查
负载时电压是多少?压降大导致动作不了
接线端子接触不好,吸合振动导致通断情况!

网友J:
因为以前使用是正常的,所以先检查你线路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毕竟你空载是能用的。如果你增加了负载另说。

网友K:
有图片吗?可以上传来看看。
有几种情况要考虑:一种是接触器比较老旧,是那种辅组触点和主触点在结构上比较老的那种。这种接触器在动作时会产生比较大的动静,振动导致辅组触点瞬间断开。介于不带载时是正常的,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小些,但不是不可能。
另一种是外源性振动,机器启动时产生振动,原因同上。
第三种可能是控制回路上某个环节在不带载和带载时处在不同的工作状态,刚好这个环节在带载时接触不良导致,比如中继。

网友L:
空载吸合正常带载吸不上,就是电源的问题。自己查吧。

网友M:
测下空载时接触器的线圈接线端电压多少,然后带载时也一样测下,对比下就有结果了

网友N:
   接触器控制回路的控制电压产生了电压降,监测接触器线圈电压,如果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是220V的,那么零线虚接的可能性比较大。曾遇到类似故障为接触器的线圈与接线端子虚接造成。仅供参考

网友O:
这个状况估计楼主的控制电压是经过变压器的吧,380变220这种,如果电源是用铝线的,遇到冲击电流比较大的启动会造成电压不足的,建议看看进线总开关

网友P:
线圈控制回路有故障,导线可能虚接。前几天,我刚给朋友修过一台设备,按下按钮后,接触器抖动,有时干脆就不动作,最终查明是电线(线鼻)未压紧。

网友Q:
这个应该是电源线过长或者与负载相比过小导致压降过大,至于端子接触不良相对可能性小一些

网友R:
换个接触器就好了

网友S:
接负载后电压下降太多了;

网友T:
换一个试试怎么样

网友U:
负载接地了

网友V:
查一查接触器上游电源,比如断路器内部触点或电源线接线端子是否松动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W:
首先确认启动时电压是否降得厉害?是否已经低于85%额定电压了

网友X:
给控制电源加个稳压器

网友C:
线径细,或者控制离接触器距离远。

网友Y:
  问题解决了吗
会不会是代夫灾后,总回路压降太大,造成线圈电压不够,

网友Z: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是台水泵,多大功率忘了,水泵直启,电流太大,变压器功率小,后来改成变频器就没事了。

网友AA:
这种故障应该用个新接触替换下,试试看,如果还是故障依旧就要检查线路啦,应该是线路问题。虚接接触不良....

网友AB:
检查一下线圈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