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8):
大家好,本人有一套老台达的设备,由于PLC缺电丢失了程序!现在我已经把PLC程序写完也可以用使用了,但是人机的程序写完后无法下载到人机,由于没有数据线我只能选择U盘下载!可是提示cin file error version,本人是新手,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这款不是有USB下载口的,就打印机线的那种;

网友A:
用圈出的通讯口下载;

网友B:
打印机电缆 驱动安装好

网友C:
既然重写程序的话,建议还是用自己最熟悉的配件,反正线路改造也是你一起做的,为了以后维护的方便

楼主:
打印机方口数据线也有试过,连机不成功!会不会是软件版本问题,你们用的是那个版本的软件,ScreenEditor 1.05.78我用的是这个

网友A:
Screen Editor 1.05.86

网友B:
也可以换个电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我试试看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热心帮助,我会按照你们的建议试试看!谢谢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吗?驱动安装不了

楼主:
大家好,换了台XP的电脑已经可以正常连接了!

楼主:
怎么编译完成后离线模拟画面会变蓝,下载到人机里面也是灰蓝色不清晰

网友A:
这个本来就是单色的,8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就是不用彩色用单一颜色也会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设置有问题吧!好像是更改通讯设置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我还不确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就是不用彩色用单一颜色也会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设置有问题吧!好像是更改通讯设置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我还不确定!
通讯设置正常不会影响颜色的

网友A:
这款分辩率:320X240;
显示分辩率与通讯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