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8):
打开编程软件后,屏幕最大化只显示全屏的4/5,剩下的1/5无法显示,此软件安装在WIN10  64位专业版的操作系统上,调节电脑分辨率没有用,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的屏是16:9的宽屏?

网友B:
win10 还是尽量少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是16:9的屏幕,怎么回事呢?  指点指点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楼的高人,,怎么回事呢?指点指点!!谢谢  我的电脑屏是16:9的

网友C:
欧姆龙好像CX ONE 4.4以上支持W10较佳,以下版本就算安装了也有不少BUG

网友D:
Win10系统极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就是4.4版本的    有解决的办法吗?我现在的屏幕还是不能全部显示!

网友B:
那应该是显示器的设定问题了

楼主:
其他的软件都能全屏的,唯独欧姆龙,如果是显示器设定的话,那我的笔记本该如何设定了呢?谢谢喽

网友E:
坚决不用win10,家用电脑倒是可以装

网友F(2018-07-02):
系统显示比例问题,你可能设的125%或者150%,我就遇到过

楼主:
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G(2018-08-17):
引用 楼主:

是的  是16:9的屏幕,怎么回事呢?  指点指点  谢谢!!!
哈哈,我以前只显示1/2的,,,
更新驱动试试!

网友H: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呀?我的是WIN7/64位系统,安装了欧姆龙软件也出现同样问题,就连打开我的电脑都变成不能全屏;只能显示2/3屏。发到这里请问高人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G:
更新哪个驱动呢   什么驱动?

网友I:
系统显示比例调为100%,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还不行啊

网友J(2019-04-11):
软件用XP兼容模式打开,显示屏设置为100%,别设125%或者150%

网友K(2019-05-23):
该问题是由于CX-Programmer Information会妨碍Windows的放大功能导致的,解决方法如下:
1. 打开CX-Programmer,选择“工具”——“选项”;
2. 点击“通用”选项卡,选择“高级”;
3. 勾选“当下一次启动CX-Programmer时不显示信息窗口”;
4. 点击“确定”关闭窗口后,重新打开CX-Programmer

网友L(2020-01-12):
是win10系统设置问题,我遇到过。没记错的话是dpi 缩放设置过小,建议设置150

网友M:
系统显示比例调成100%,正常像你这种系统显示比例是125%

网友N(2020-04-09):
我的是升级到9.7后就解决了

网友O(2020-05-26):
调整下显示器的分辨率。。。我好像以前试过,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