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焊控制器 起动以后没输出

楼主(2018-05-28):
有没有那位修过电阻焊控制器啊 铁罐机上用的
起动以后没输出

网友A:
进口货哦,看上去柜子很不错啊!
--------------------------
想删了层主的回复

网友B:
机子没修过,原理大同小异,先查下外部保护的功能,比如焊具冷却水等....

网友C:
拆开才能看到里面的情况

网友D:
说白了就是瞬时大功率电源,跟点焊机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