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程软件,双击机架上的卡件查看地址却无法打开

楼主(2018-05-28):
双击机架上的卡件,本想看一下地址,却无法打开,报警是“没有CPS定义的可编程的参数”,此软件版本为4.4;安装在WIN1064位专业版的操作系统上,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基本I/O模块有啥子参数要设置 的啊,基本I/O模块地址就是按照顺序来的啊
如果还是不清楚,地址模块前面不是可以看的到么,那个0006(6.00--6.15)
看你的程序是用了符号名称吧,要查对应地址点开符号去查

网友B:
那个下拉分别是:插槽号、地址、模块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地址不对啊,项目里有3311.15,而卡槽里没有该地址显示,怎么回事?3311.15不和CPU在同一个柜里,是扩展出来的另一个柜里的,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这不是有用到主站单元,对应另外一个柜里就是从站啊,你上面的3200--3300地址是可以软件设置分配的,你查一下手册吧,这个模块我也没有具体用过,你主要还是要看下手册,应该不是很难,手册连接:
https://www.fa.omron.com.cn/products/family/28/download/manual.html
没有看到具体的,你查一下从站I/O地址分配,一一对应就好了,如果没有软件设置的话,3200是输出,3300是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