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8):
施耐德ATV71 30KW 拖30KW电机机, 运行报OLF,电流到了最大值99A ,电机用其它机器测过正常。

变频器拖小电机电流又没发现异常。拖大电机就不行。

有没哪位大师修过这种问题?

楼主:
有没哪位大师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A:
最大的问题是没找到问题

网友B:
显示电流大?带小一些的电机看显示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C:
多半是变频器损坏,我们一般送出去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半是变频器损坏,我们一般送出去修
小电机测电流是正常的,小电机是经常用来测变频器的,知道电流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电流大?带小一些的电机看显示电流是否正常?
这是重点,问题在那?变频器确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C:
变频器使用多长时间了?一直用变频器控制的大电机吗,并且一直运行正常吗?我个人认为不排除变频器损坏,即便是小电机电流正常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是:一开机就报警还是运行一段时间报警,如果一开机就报警多半是变频器的问题,如果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再报警,可能就需要查看负载了。

网友D:
楼主,电机功率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30kw

网友E:
更改一下控制方式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无感电压矢量模式运行的。

楼主(2018-06-28):
已成功解决OLF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成功解决OLF问题!
师傅,我也遇到跟你差不多的问题,30kw变频带带30KW电机有有70A,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G:
什么人啊,这是

网友H(2018-07-28):
应该是控制方式有问题,好像是是低速转矩小,改为矢量控制或U F控制将转矩提升适当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