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8):
富士触摸屏ug430h-ss1上电显示touch switch is active. keep hand off the screen。
咋搞呀,大侠们

网友A:
大概意思是触摸开关是有效的,把手从屏幕上拿开。    屏上有东西?
这个是字面翻译

网友B:
先看下是否有异物进入触摸板与面膜间;
没有的话直接发维修处更换触板了;

网友C:
隐形的手按了

楼主:
触摸板换新的了也一样

楼主:
富士触摸屏ug430h-ss1上电显示touch switch is active. keep hand off the screen
这个是不是需要连PLC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富士触摸屏ug430h-ss1上电显示touch switch is active. keep hand off the screen
这个是不是需要连PLC呀
意思是把你的手从触摸板上移开,如果没有触摸就出现这个情况,请维修你的触摸板。

网友B:
新的触板换上还是这样的话,就是你主板有问题了;
送专业维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