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8):
数字逻辑和接口IC,前缀系列很多,使用和替换中难免遇到选择的问题。同样的尾部数字,前缀不同,有何差异?

网友A:
具体看规格书,

网友B:
这个数字集成块代换手册好像有吧,不过是十几年前出版的

网友C:
高速,低速,低功耗,输入输出电平问题

网友D:
CD,HEF都是CMOS电路。SN74系列由早期的SN74LS发展而来,LS是TTL电路,HC是高速CMOS电路,后面还有带A的,如AHC应该工艺更先进,A是Advanced的意思,应该是高速性能更好,只知道这么多。

网友E:
楼主说得很好了,详细了解可以百度一下。我个人比较懒。
修变频器信号电路(先不谈修别的),我只注重三个一样:
1、器件类型一样;
2、引脚顺序一样;
3、尺寸差不多。
即予代换。如HC14\LS14\HCT14,只要尺寸允许,代换无不可。很少在型号差异上费心。
乱换一气,也并非毫无依据:
1、变频器处理低速或直流信号,任意片子的通频带都够了,无须挑捡;
2、都是低电压小电流信号,片子的耐压电流参数都是够的,也无须挑捡。
除了特殊应用的,如开路集成极(高电压大电流驱动器)输出型,要予以考虑。
如双电源运放,常用只有8脚(双运放)和14(四运放)脚两种,备件仅需LF353和LF347也就够了。
检测运放注意两点:
1、芯片是否为运放?
2、芯片是好是坏。
坏的用两种备件去换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得很好了,详细了解可以百度一下。我个人比较懒。
修变频器信号电路(先不谈修别的),我只注重三个一样:
1、器件类型一样;
2、引脚顺序一样;
3、尺寸差不多。
即予代换。如HC14\LS14\HCT14,只要尺寸允许,代换无不可。很少在型号差异上费心。
乱换一气,也并非毫无依据:
1、变频器处理低速或直流信号,任意片子的通频带都够了,无须挑捡;
2、都是低电压小电流信号,片子的耐压电流参数都是够的,也无须挑捡。
除了特殊应用的,如开路集成极(高电压大电流驱动器)输出型,要予以考虑。
如双电源运放,常用只有8脚(双运放)和14(四运放)脚两种,备件仅需LF353和LF347也就够了。
检测运放注意两点:
1、芯片是否为运放?
2、芯片是好是坏。
坏的用两种备件去换就成了。
要的就是这个结论!

网友F:
其实咸版主说得在理,也确实是很多大师使用的惯用方法。但对于很多初学者来说,他们可能不太容易看懂整个电路的应用功能和使用电流电压和功能的分析,对于这些人来说,代用需谨慎,还是选择原型号比较稳妥。当然能够真正读懂整个电路回路中各个元件的作用时,其实不仅仅是不同型号和封装都可以代替,稳压电路也可以用其他的型号+使用手册推荐电路进行整体更换(这个我经常干),如果你的软件能力和硬件能力都达到一定水平,甚至整个控制板代用也未尝不可(能达到这样水平的人世间少有,但只要你努力,也许有一天你也可以。当然我也还需要努力学习才能跨到更高的境界)。型号一样前缀和后缀不同,主要是看使用在什么样的功能和环境来选择。比如输出直接驱动的场合,选MOS输出的更合理,驱动电路电流要求不高的话还可以减少一些放大用的器件,具体的还是要看使用手册。提醒一句,芯片使用需谨慎,手册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