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8):
手头有个DC24V的直流接触器,0910的,看上去它的线圈很大,因为开关电源功率有限,不知道能不能带的动,以前没用过直流接触器,希望有经验的人可以指点下

网友A:
没有资料可查的话,或者可测量一下其电阻。

网友B:
直流的没查到,但可以参考交流的,0910交流接触器,吸合时70VA,保持时9VA,标定功率1.8-2.7W。

想象中直流的功率不会超过交流,也就是说小于以上数据。

网友C:
直流电流一定大

网友D:
0910BD的DC24V线圈一般电阻是1.2K以上,功率自己算

网友E:
w=电压的平方除以电阻

网友F:
哈哈;还以为你用晶体管的PLC去直接带,是要考虑下电流值;
用开关电源就直接接上试,真的过载电源也会保护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w=电压的平方除以电阻
线圈这样计算不合理吧。表情。毕竟是感性负载,而且吸合时电感量很大。

网友H:
借楼问一下:不同电压的线圈,电阻分别是多少,能否根据电阻值判断接触器好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w=电压的平方除以电阻
线圈这样计算不合理吧。表情。毕竟是感性负载,而且吸合时电感量很大。
直流 应该没问题

网友I:
直流接触器的线圈,供电电源是直流电压吗?如果是,那再简单不过了。用万用表直接测量线圈的直流电阻,然后供电电压除以直流电阻,就是线圈的电流了。这是估算。

网友F:
你开关电源至少几十W吧;不可能连个线圈都带不动;所以直接接上试就行了;

网友J:
不要用“一般”来估算,查下具体使用的型号的说明书,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吸合功率,保持功率

网友K:
可以参考施耐德的接触器的选型手册,里面有讲到相关的数据吧,一般的开关电源都50W了,带你这个接触器没压力

网友L:
待机也就几W,工作瞬间也会有10-20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