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9):
cp1h.   只有一个光电开关。怎么使用org指令来实现原点搜索复位呢? 各位大佬有成功实现的方法吗?

网友A:
没有用过欧姆龙 但是其它PLC 如果只有一个原点 感应器 也可以自已编程 利用相对定位回到原点位置后 再低速返回 利用感应器下降沿作为原点。效果是准确的。

网友B:
我记得手册有介绍,把伺服当步进来用就好,因为绝大部分步进本身是提供不了Z相信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