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9):
1、200Kw的加热设备,主加热150KW,辅助加热50KW.开机主辅同时加热,到温度辅加热断电。主加热保温。
2、电缆长60米左右。

网友A:
是纯阻性加热器吗?
纯电阻性发热器直接算电流选择电线再参考环境温度,配线方式,留点余量

网友B:
楼主,所列条件不算齐全啊。比如,加热元件采用什么接法?三相供电还是单相?
估计为三相供电,输出端结星点吧?
纯电阻负载,电流直接计算即可,根据载流量乘1.5倍选择,留出余量。

网友C:
铜缆100的足够,如果不经常使的话75的铜缆也能凑合,建议选100的。铝芯的得200的,150的都够呛。

网友D:
查到设备的额定电流,没有就估算,然后再选择导线。

楼主:
三相380v,应该是三角接法

网友E:
电压呢?没电压怎么算啊

网友F:
这么大的功率,是累计功率吧

网友G:
建议选用3*185+2*95或者4*185+1*95的铜芯电缆

网友H:
估计楼主这个是电加热炉吧,进线用铜线是必须的,线径参考3楼,不建议用铝线,到加热元件部分如果是高温区,一定不要省钱,要用好的高温线

网友I:
这个主要看开机主辅同时开启时间,如果在15分钟之内的话,电缆不低于3*150+2*70即可,

网友J:
至少150平方的铜线

网友K:
按工作电流选电缆截面。应该是380V星接吧?确定接法后,在计算。然后选电缆截面。

网友L:
纯阻性负载,200kw大概300A出头,3X150+95的铜线足矣。

网友M:
这个还得考虑接线方式吧!
可以说100的也行150的也行!

网友N:
150KW的选用150平,50KW选用50平,也可以适当再大一个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