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9):
我接触变频器有30年了,但都是自学的,书本就是我的老师,特别是咸工的书!
我接触的第一台变频器,虽然我没接触过,但我能知道它的主回路应该在些地方是对称的!这又用上了“好在细心,贵在分析,重在实践”!“胆子大一点,步子就迈的快一点,成功的机会就多一点”!
一、一台老日立变频器,充电电阻坏了,(我当时连变频器的书都没有看过)我以为是限流电阻,干脆直接短路。       表情。变频器正常工作,一直也没坏,只是,变频器一起动时,跟前的高压纳灯会闪一下,有时灭掉等一会才能亮呢。
二、一台老日立,开机工作正常但工作半小时会停止,当时是日本说明书,不认识,就依着日本有许多字是中国的半拉字      或意思溜下来。我认为是过热保护,因为故障是有规律的!我并不知道变频器的结构,我寻找着,发现变频器的底部有个轴流风机不转了,我意识到这就是故障,换了轴流风机就好了,以后这种故障很多,有时我还自己买小轴承修好许多轴流风机呢。现在不修风机了,因为面对的客户重要,不可停机。
三,有许多变频器,总是出现帽烟,不禁有人会问:变频器不是有保护吗?为什么会损坏电机?这是因为负载不合理造成的。在公司我是管变频器的,人们说是变频器的问题,我不认可。原因是这样的:日本的设备早先都是带变频器的,由于为了省钱,提高生产速度。公司领导把变频器都拆了,由于速度不合适,又把电机皮带轮加大了!再过一些时间发觉拉丝质量不好,就又恢复了变频器,然尔,没有把皮带轮改回来,造成变频器过载工作。我建议改回原来的皮带轮,就再也不坏电机了。
四、快速正反转倒向导致变频器保护:所谓快速正反转就是因为不绣钢丝绯轴,当细丝行程走到轴的边沿时,就应该用0.1秒的速度倒相,使电机往回转!国产的很容易保护,解决的办法也就是加阻容滤波器,各电源线用绞线防止寄生干忧!调转距提升!加大变频器的容量!但是日本的变频器什么也不用动,就算是用0.5KW的变频器带动1.5的减速电机也没事,从来没发生过过流保护!还都是老掉牙的变频器呢。
五、普传7193变频器,上电没有任何动静!这大多数是轴流风机故障,它的电源是从变频器机内取的24V,换上新的轴流风机就好了。
六、一台老日立变频器,电位器调速不线性,很难控制,不能细调!我没修别的,换上一个精密电位器就好了。可是别的电工换过普通的新电位器,就不好使。
七、六台变频器现场:开第一至第五台时,变频器都正常工作,当开第六台时,所有已经开起来的变频器全部停止工作!查了一天没查着问题所在!最后把第六台变频器引到其它配电箱内,问题解决!
八、一台普传变频器,上电就跳闸!怎么也测不出主回路有故障,最后拆下一体化的IGBT目标显露了:原来,在一体化IGBT的直流引脚附近,由于长时间环境不好,造成了直流母线正负互相打火,没人被人发现,估计这有很长时间了,线路板糊了,还打出一条沟!我清理了那条沟,把所愿的糊迹清除,再上点防弧胶,装回IGBT,变频器正常工作了。
九、一台汇川变频器,工作几秒显示ERR09。送来后上电,用数字表直流电压档测接触器线圈两端,如果没有电压显示,再换到最小电压档,结果显示1 V电压,立即换掉接触器故障排除!(汇川接触器用的是小24V直流,密封型的,不拆开看不到故障)。直接开开变频器,测量接触器两端电压,是最方便的方法,如果接触器触点良好,是不会有电压的。
十、一台普传7800变频器,开机变频器发出突突声,开关变压器发热,分割剧断法拆掉原来的变压器,更换一个就好了。
               本文出自中华工控网   2018年5月29日

网友A:
高人的经验分享不错受教了。

网友B:
楼主高手!从字面上看似简单,但实际是很难的,没有相当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是做不到的。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才是高人呢,看过您的文章,您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班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作中成长,共同学习。

网友C:
30年 果然是老司机啊

网友D:
工作都没有三十年

网友E:
还是楼主厉害,
俺只是个变频器使用者。

网友F:
   很好的一些经验,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G:
变频器电子保护是比较完善,但是如果电机的轴承出问题了,造成线圈部分损伤的话,有时候是保护不了的,表现是经过几次保护后会直接炸机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尽管有时候,铁工感觉不出来轴承故障,不愿意拆修,但最终事实为证:轴承省油都会引起变频器的保护,表现为:运行一段时间轴承过热造成负载重时有发生。

网友H:
30年的电工,经验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其实,我年头是不少了,但我完全是自学的。没什么文化。由于兴趣走上了电子自学之路。在坐的都比我文化高。

网友I:
善于细心总结,多有想法,敢于实践。。。总有收获!

网友J:
楼主看似轻描淡写的表述,实际上任何看似简单的故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很深的技术功底的;看来楼主理论和实践能力都很强,佩服!

网友K:
谢谢分享。老前辈啊

网友L(2019-01-07):
受教了,技多不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