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9):
这两天在改造一台机  用伺服  以前没用过  按照说明书这样子接的
24V进去,方向+和脉冲+都是接的24V+  脉冲-方向-接的Y0 Y2  使能接的24V- 与PLC共负   杂七杂八的PPI之类的也是按说明书一起接的正极   开始使用并没有问题  使用几小时后发现程序有些问题   一边修改程序一边一边试   试了一会发现方向信号没有用了,后经检查发现线路没问题   伺服驱动器内部电阻烧掉了   跟卖家沟通换了一个  再次调试  这次发现程序问题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冲突

就是这样  M50和M51同时被置位了   但是有互锁  所以导致只有方向信号时接通的  调试几分钟   驱动器再次烧掉
请问大家  是接线时候该串外部电阻吗?可是说明书写内部有电阻啊?
还是因为程序的方向触点一直亮导致驱动器烧毁呢?

网友A:
只要信号电压没问题,你就是给24小时也不该烧方向接口,驱动有问题。

网友B:
程序问题不会损坏,程序主要是控制脉冲和方向信号。
接线图中也没要求外接电阻。

网友C:
质量也太差了点吧;

网友D:
伺服太便宜了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估计是  国产杂牌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E:
是不是没接电阻

网友F:
要么接线问题,要么伺服驱动器手册不对

网友G:
个人认为程序存在问题不会损坏驱动,如果你的驱动端口允许24V输入,应该不会那么容易烧,建议检查一下电源是否存在其他的干扰源头

网友H:
这个牌子是不是大品牌?

从没见过有说明书会让人两端接地的

网友I:
是不是你的开关电源质量不佳呢?我上次调试遇到假冒的台达电源,输出纹波极大导致各种异常频出

网友J:
一般驱动器脉冲都用5v,24v串联2k电阻,你这说明书上直接24v呀!这质量也太差了……

网友K:
你第二次接线路的时候,就没想过测量一下脉冲、方向控制端子的工作电流?开关电源是否是24V且稳定正常?

网友L:
按图估算,1K电阻上的功耗在0.5W左右,贴片电阻肯定要烧了,而且光耦有20MA的电流也偏大了,再串个1-2K的电阻吧。

网友M:
应该是伺服驱动器的问题,程序就算是错的,也不至于损坏驱动器的!

网友N:
应该要串电阻吧!不串电阻的很危险,万一开关电源有问题,那不是全烧坏了!

网友O:
电路硬件连接阻抗不匹配。软件问题只能导致不工作,硬件问题导致接口损坏。

网友P:
你这产品说明书可能有误,1k+75?在接到24v上,光耦要经过20多ma电流,不太相应厂家会选这样的器件。
串个2k电阻试试

网友Q:
建意还是用5V 来 虽然说可以用24V 之前我用步进也说可以用24V总是莫明的坏了方向信号 ,原因现在都没找到。自从换了5V就没坏过了。

网友R:
你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我想到的是电源电压高了

网友S:
+5V和+24V电源接在不同的端子上,+5V接8脚和20脚,如果是+24V,接19脚。不过内部只有1K确实偏小,一般以光耦电流10mA为宜,这样电阻阻值为2K合适。看推荐的接线图,是仿富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