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9):
我已经按 威纶的技术人员要求  设置PLC软件和触控屏软件的内容,232连接线是 两端母头 也是按要求 屏端695对应BD235 脚接线。最后还是连接不上。有没有人知道情况。屏幕配线是 232转422圆头的线,问题是PLC的422接口我要用作电脑的连接。便于调试,现在 232BD 就是无法连接 触控屏,我之前有用过三菱的GOT10触控屏,直接用232BD接口连接是可以的。

网友A:
电缆先确认好对不对;

网友B:
PLC站号换成1 试试

网友C:
站号设置为0我不太确定对不对!屏上默认站地址为1
还有要确定一下威纶屏上的三菱专有协议是否有和校验?传输控制步骤是格式4吗?
RS232方式的接线还要确认一下是否正确?

网友D:
采用无协议

网友E:
你也可以编程口连接触摸屏,这个来监控程序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采用无协议
采用无协议,那么屏上选什么??

网友F:
可以通讯的,我都做了好多了

剩下的就是通讯线,断电重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这次的问题在于PLC的内存问题。因为PLC先前烧录过各类程序。偶然在网页上翻到,有前辈遇到过类似问题,只要把 PLC的内存清理下,然后再连接  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G(2019-10-09):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你是如何解决的  能给指导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