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9):
请教各位师傅同行,安川T1000系列型号CIMR-TB4V0038ABA带小电机运行正常,带30KW空载电机报GF接地故障是怎么回事?如果是电机大了,为什么用11KW的变频器可带起来,而现在这台是15KW

网友A:
变频器功率小,电机功率大。这需要设置好参数才行呢。

网友B:
为什么要用30KW的电机试呢?

楼主:
因为没有大负载试机,而30KW是空载呀!我之前几台十一千瓦的都能带起来,现在这台是15kw怎么就不行呢

楼主:
请那位师傅有那些参数要设

楼主:
我只是参数恢复出厂值

网友C:
运行多久报警?电机参数没改?

楼主:
参数没改,只是恢复出厂值。一接运行就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