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日光灯镇流器,咋么这么脆

楼主(2018-05-29):
照明日光灯镇流器,咋么这么脆?关键是,换起来特麻烦,那螺钉紧固都是一次性,拆不下来,只能破坏拆除。
再说,这镇流器,没半年又坏了,??大。

网友A:
功率太小了吧!

网友B:
现在灯管都换成LED了,有问题就直接不要这个了,灯管支架改动一下,管LED灯管

网友C:
印刷厂你换LED试试
与颜色有关的也不行

网友D:
质量不是很好,还是环境方面的问题?使用时间的长短,电压情况等。

网友E:
照此看来,飞利浦估计要步诺基亚的后尘

网友F:
现在都用led的了,坏了直接换新的,老式日光灯确实麻烦,不是启辉器不行,就是灯管坏了,整流器坏了……

网友G:
直接换成LED的算了。

网友H:
现在为了降低成本,很多镇流器里都不用铜线了。慢慢的都用节能行,镇流器慢慢会被淘汰掉了!

网友I:
据说镇流器质量不好时,会产生很大的声音,用的时间长了还容易烧毁。
现在半年不到就坏了啊……

网友J:
改T5管的就不用那个镇流器,利用原来的灯架

网友K:
  以前的日光灯都用的是铁芯镇流器,很少有坏的,只是跳泡(启辉器)爱坏,现在的产品质量大大下降了,老外也跳不出这怪圈,市场经济吗讲的是利益最大化,其它都是次要的。就如现在盖房子也看不到“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这样的标语了。

网友L:
有电子镇流器,也可以换LED的灯管。

网友M:
估计是铝线,铜线没这么不堪

网友N:
如果资金充裕可以考虑LED
要是舍不得出钱就只能不停的换!
我们也是用的这个牌子,感觉也是用不了2年就换了!

网友O:
这种镇流器确实容易坏。以前大量的更换。。而且都是铝线的。

网友P:
家用没什么问题,工厂用的话连续工作时间过长散热不行,我们都用电子镇流器。质量好,效果不错!也是飞利浦的

网友Q:
换LED吧;驱动简单,也不容易坏;

网友R:
只能说质量不是很好,如果可以还是换LED的吧。

网友S:
是不是电压高

网友T:
没有听到收音机的声音吧?? ?

网友B:
根据三楼的问题,部分的标准光源现在还是使用标准的色温的日光灯,如果是实验室要求的话,为了避免数据的误差,那就还得使用标准灯管,虽然现在有达标色温的LED,但需要质检部门的认可。目前,我的全部的凹版印刷机照明部分都是用LED,包括分切机的质检,至于对颜色,夜晚可以使用标准色温灯箱

网友U:
换成电子式启动

网友V:
质量不好。

网友W:
直接换220V LED灯管,这个更换也方便

网友X:
有条件就换LED灯吧。。节能,环保,可靠。。

网友Y:
现在的镇流器工作时温度很高,容易使接线那里的护套老化。

网友Z:
里面的那个三极管最容易烧了!

网友AA:
现在坏了都直接换LED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A:
我也是,LED好啊

网友AB:
采购拿回扣会给你好东西哇。飞利浦灯具假货多的是,两个中肯定有一个是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B:
采购拿回扣会给你好东西哇。飞利浦灯具假货多的是,两个中肯定有一个是假的。
这个遇上这种内幕就没辙

网友AC:
都换电子整流器了  包括晒版机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