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30):
   磁脉冲清车系统是专为冬季清除车厢冻煤时使用,设备包括2个电气箱(控制箱及电容箱),8个换能器工作头。由换能器工作头瞬间释放出强大能量,产生振动完成清车功能。
   近来正在忙着这项维修,这套东西是08年投产的,一直在设备上随着设备运行,从没拆下全面维修保养过。近两年维保的活保给外边的人做,今年计划由我们拆下来全面保养维修,经过这几天维修发现以前维保真是糊弄人。
   经过分析以往的故障,计划将12套电控箱部分进行全面改造,增加系统稳定性,方便以后测试和维修。
   又经过分析电路图纸,制作了一个电控箱测试仪,已经测试成功,可以快速的检测电控箱故障。
   目前还有90多个放电动作机构需要维修,也在进行中。

这是改造完成的电路,整理了线路,以后电缆直接接到端子上,撤去电木。
这是测试仪连接线路板的照片,只带了一组工作头。
刚拆下来,开盖后照片,灰尘比较多,电木板也烧了个洞。

网友A:
包给外面维修,若自己不派人监控,是可能出现得过且过的情况;
分析电路图纸后制作测试仪,这办法好!

电缆直接接到端子上的做法,减少了中间环节,应当是提高了可靠性,但不知有不有其他的不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次来修都是看着,但是也是看一会,嘱咐一下注意事项,没有全程看着,却是存在糊弄的情况。今年自修了之后才发现有这么个情况。
我发个帖子也是想看看大家还有别的建议没有,主要是稳定性方面

网友A:
确实,有时需仔细观察或自己动手,才能发现具体问题。
稳定性方面,还是需要现场经验才会实际些;一般地说,也就是加强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