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室使用的电磁锁和那些联锁

楼主(2018-05-30):
配电柜上的电磁锁和那些机构联锁,就是说开锁的条件是什么?是柜内高压没有了,这个锁可以解锁?

网友A:
还没有接触过这种电磁锁。

网友B:
这个应该应当在带电状态是不能打开的,防止误入带电间隔,具体我也没有实践过

网友C:
和断路器做联锁也可以。具体要看锁的安装部位,和相关技术要求。

网友D:
柜内无高压就给电磁锁供电可以开锁

网友E:
见过柜门电磁锁,却把它当普通锁看待了,没注意其开锁条件——按习惯照安全规定的顺序操作,就没注意锁的特点了。

网友F:
见过高压上这种锁,确实没用过。高压室一般有直流电,会不会是(断电后)直流供电

网友G:
配电室常见,10千伏电容器组隔离刀闸,接地刀闸上都有这种电磁锁做保护,直流供电,有电时按下红钮,同时拨出销子,可以操作刀闸,那个钥匙是在没电时用的,

网友G:
配电室进线隔离开关也有用的,与进线开关联锁

网友H:
在高压柜后面。钥匙是没有电时打开用。如果有电,直接按按钮就可以打开柜门。

网友I:
我做过不少德国半导体柜子改造,看到了不少电磁锁——与柜门联锁

网友J:
楼主这种就是高压柜子电磁锁,接地刀在合闸位置时才能打开柜子后门,如果柜子里面有电,带电指示器亮着柜门打不开的,不过柜子也有紧急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