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30):
10KV开关柜跳闸,从新送电发现保护装置跳闸指示灯亮,忘记了以前是什么状态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10KV开关柜跳闸,从新送电发现保护装置跳闸指示灯亮,忘记了以前是什么状态了
这个

网友A:
问问设备还正常吗

网友B:
装置内的事件记录还有,所以这个指示灯还是亮着的。。

网友C:
“跳闸”灯为红色,当保护动作并出口时点亮,在“信号复归”后熄灭
可以直接百度搜索“PCS-9621跳闸指示灯红色”
然后找到说明书网址
https://wenku.baidu.com/view/c2e0cfa8f12d2af90242e6c0.html

网友D:
故障都有记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行正常

网友E:
应当是表示曾经跳闸过,看看如何复位。

网友C:
主菜单-》本地命令-》信号复归,4楼链接那本说明书上第42页有的

网友F:
这个感觉是跳闸指示吧,线路没有负荷时,复位试试。

网友G:
以前的跳闸记录吧。我们这要先信号复归,否则合不上,你这个竟然可以合上闸。感觉设计的不好

楼主:
已经复位了,跳闸指示灯灭了,谢谢你,谢谢4楼,谢谢大家。

网友H:
你这个应该是开始有过跳闸动作,然后没有复位就合闸了。
状态灯还是亮着的,确认一下其他没有问题可以按复位处理!
要是复位还不能处理就需要对回路进行检查1!

网友I:
楼上一提醒我想起来了,报故障后得手动复归才行!!!

网友J:
南瑞综保。电动机类型的。如13楼朋友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