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30):
正在自学modbus中,但犹记得看过一个视频,电脑自行发送,自行接受,但肯定需要2个串口吧.
我用的USB转九针的电缆,九针接口两根线2,3对调过,线应该是没问题的。

电脑只能打开一个串口工作啊,怎么才能实现让一个串口发送,一个串口接受啊?度娘了好久也没招,还是不能实现?
G版主,我用的你顶贴的串口调试软件三,要怎么搞?

网友A:
电脑连接两根USB转RS232电缆后,在设备管理器里会产生两个COM端口号!你先确认一下!
其实你这种测试,也可以串口虚拟软件的!你看看有没有,没有可以给你一个!

网友B:
你直接DB9,2/3短接,不能用吗,反正电脑又不会按照Modbus格式返回数据

或者从闲鱼上弄个带485通讯口的仪表,测试起来更直观

网友C:
打开2个调试软件,分别对应一个com口
做5-5连线了吗?

网友A:
RS232接线的话,信号地是必须要接的,对于两根USB转RS232来说,除了2、3脚对调外,5脚信号地也是要接的!然后打开串口调试软件对应打开不同的串口号!同时两个串口的通信参数也要设置一致,这样两个串口就可以收发数据了!

楼主:
谢谢,VSPD我装好了,测试了下:
如果在两个对应的虚拟串口间肯定是没问题(图中只能是2和3,4和5, 2和5不行,3和4也不行),但如果测试的两个串口中发送或只要任意一个是电脑的实际物理串口就不行。

如果连接具体的设备是不是只有设计的物理串口如图中com1才行?

1)如果是,那这个虚拟串口软件在这种情况下基本没用?这种情况下应该只需要调试助手就行是不是?
2)如果不是,那是不是在协议中可以将实际设备的连接串口设置为虚拟串口pair中的其中一个,然后串口调试助手使用pair中的另一个即可?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无视电脑中实际物理串口被占用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2个调试软件,分别对应一个com口
做5-5连线了吗?

还没试,一根线被另外个同事出差带走了,你说的5-5是两条线的GND要连接起来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DB9,2/3短接,不能用吗,反正电脑又不会按照Modbus格式返回数据

或者从闲鱼上弄个带485通讯口的仪表,测试起来更直观

? 什么意思?请教,你的意思只是用一个串口即可,然后将2-3短接起来即可实现一个串口收发?

按照我的理解,早上我试过,如上楼实际物理串口是com1,你的意思是com1接送然后com1接受? 我试过没反应啊。

仪表我已经准备好了表情,还在学习中,等有问题再请教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2个调试软件,分别对应一个com口
做5-5连线了吗?

还没试,一根线被另外个同事出差带走了,你说的5-5是两条线的GND要连接起来是吧
RS232连接的话,信号地是必须要连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VSPD我装好了,测试了下:
如果在两个对应的虚拟串口间肯定是没问题(图中只能是2和3,4和5, 2和5不行,3和4也不行),但如果测试的两个串口中发送或只要任意一个是电脑的实际物理串口就不行。

如果连接具体的设备是不是只有设计的物理串口如图中com1才行?

1)如果是,那这个虚拟串口软件在这种情况下基本没用?这种情况下应该只需要调试助手就行是不是?
2)如果不是,那是不是在协议中可以将实际设备的连接串口设置为虚拟串口pair中的其中一个,然后串口调试助手使用pair中的另一个即可?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无视电脑中实际物理串口被占用的情况?

可以随意组合,你还是不太会用这个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不吝指教,你说的任意组合具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不吝指教,你说的任意组合具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add pair定义的时候可以选com号?不一定要连续的两个是吧。

“如果连接具体的设备是不是只有设计的物理串口如图中com1才行?

1)如果是,那这个虚拟串口软件在这种情况下基本没用?这种情况下应该只需要调试助手就行是不是?
2)如果不是,那是不是在协议中可以将实际设备的连接串口设置为虚拟串口pair中的其中一个,然后串口调试助手使用pair中的另一个即可?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无视电脑中实际物理串口被占用的情况?”

那上面这一段能否帮回复下啊?我说的有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add pair定义的时候可以选com号?不一定要连续的两个是吧。

“如果连接具体的设备是不是只有设计的物理串口如图中com1才行?

1)如果是,那这个虚拟串口软件在这种情况下基本没用?这种情况下应该只需要调试助手就行是不是?
2)如果不是,那是不是在协议中可以将实际设备的连接串口设置为虚拟串口pair中的其中一个,然后串口调试助手使用pair中的另一个即可?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无视电脑中实际物理串口被占用的情况?”

那上面这一段能否帮回复下啊?我说的有没问题?
虚拟串口中的端口号不能和实际端口号重叠!否则实际串口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2个调试软件,分别对应一个com口
做5-5连线了吗?

还没试,一根线被另外个同事出差带走了,你说的5-5是两条线的GND要连接起来是吧
usb转串口(9针),常用的是232串口,这就要用到2/3/5,5是gnd,你不联它数据线2/3就是悬空的。

网友A:
你如果是测试组态软件、触摸屏、Modbus Poll等软件的话,用虚拟串口软件就可以的!虚拟出两个交叉互连的串口!比如组态软件占用一个端口,然后串口调试软件占用一个端口,两者通信参数设置一致,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实时监视组态软件发出的指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