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31):
,想把gk600的变频器(两个)和维纶触摸屏型号是mt8071ip的建立通讯,我就是想通过触摸屏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给定,我是通过485通讯的,但是建立不了通讯,哪位大神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跪求。。。。。

网友A:
正常都是modbus通讯

网友B:
屏做主,选modbus rtu,另外变频器的参数地址一定要正确。

网友C:
gk600的变频器和mt8071ip都支持MODBUS
不要用485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把gk600的变频器(两个)和维纶触摸屏型号是mt8071ip的建立通讯,我就是想通过触摸屏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给定,我是通过485通讯的,但是建立不了通讯,哪位大神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跪求。。。。。
gk600变频器是国产的吧!应该也支持Modbus RTU协议,那么在威纶屏上选Modbus RTU驱动就可以了!通信物理层为RS485即可!两台变频器设置好相同的通信参数,站号不同,触摸屏这边通信参数和变频器保持一致,通信连接正确!

网友A:
它的modbus是不是标准的需要确定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触摸屏使用的modbus rtu格式,但是触摸屏和变频器建立通讯就得用rs485啊,我就是开始建立不了,后来才弄懂,是我把奇偶校验弄错了!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E:
看看这个能不能给你一点提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触摸屏使用的modbus rtu格式,但是触摸屏和变频器建立通讯就得用rs485啊,我就是开始建立不了,后来才弄懂,是我把奇偶校验弄错了!谢谢各位的帮忙。
通信参数就包括奇偶校验、数据位、停止位、波特率等等,双方都要一致!